旋转自锁的方法

楼主(2020-05-05):
当黑色圆盘的柱销完全插入红色圆盘时,黑色圆盘可以带动红色圆盘转动,而黑色圆盘与红色圆盘分离时,红色圆盘无论怎么受力,也不会旋转

网友A:
无论怎么受力,也不会旋转

说实话,这个条件是无法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论怎么受力,也不会旋转

说实话,这个条件是无法实现的……

彗星都撞上这个红轮子了,你也没心情去管他还转不转了吧!

网友:
空间,成本允许的话,另外加一个锁定装置,和黑盘联动

网友:
请描述负载,转速,转向等等细节。另外,有没有考虑电控?

网友:
我第一反应是在红色的孔里做文章

网友:
孔内有机关.一个触发开关而已,机械也行,电气也行.多大个事儿.

网友:
如图,在红圆盘的上方(上下左右皆可)安装一个感应红外探头,探头另端接一个自锁装置
当黑盘与红盘结合在一起,探头感应到黑盘,自锁装置打开,两个盘一块转动
黑盘离开后,探头不能感应到,自锁装置关闭,红盘停止

网友:
别的先别提!关键的关键,插拔时黑色东东转不转?

网友:
用双向超越离合,可锁死从动轴。

网友B:
黑色圆盘与红色圆盘分离时,红色圆盘还有惯性力和速度,不会立即停止,怎么会是不会转呢?是不是还有其他条件,楼主没有描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色圆盘与红色圆盘分离时,红色圆盘还有惯性力和速度,不会立即停止,怎么会是不会转呢?是不是还有其他条 ...

这个倒不用担心,他这个原理是黑红分离时,红盘会启动刹车装置.可以做到瞬间停止

网友(点评):
问题来了:两坨子铁疙瘩,插入了分离了的分界尺寸关系在哪儿?能保持几天或者几小时?

网友(点评):
接近开关工作原理

网友:
磁粉离合器应该行

网友:
黑色的插进去 红色孔内的东西顶出去 就可以转  黑色拔出来  红色孔内东西顶进来卡住 就不转

网友:
主动这侧需要增加离合器,这样结合才能实现。

网友:
红色的孔里面弄个“楔子”,被顶的时候是刹车分开,可以旋转。

网友:
限位开关加个刹车……

网友:
在红色孔里加弹簧销

网友:
可充电用电池的的无线手电钻大家用过吗,有些好点的产品锁紧头上就是带自锁的。
驱动轴无论正转反转,都可以解锁锁定装置并驱动卡爪。
但是当驱动轴不动的时候,卡爪是不能转的,锁定装置会将卡爪和金属外壳锁定,也就是类似双向超越离合器一样。
不知道这个原理是否适用于楼主陈述的设备,如果红轮中间轴上能做点文章,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用灰色盘的轴插进去解锁双向超越离合器即可实现楼主所要的功能。

但是,有个缺点,就是我说的手电钻,驱动轴和锁定装置以及卡爪是同轴的,没有轴向窜动,楼主这个装置,灰色轮要在轴向上向着红色轮运动,这样的话锁定装置有可能会阻碍灰轮四个角插入。也许可以将四个角尖端处理一下,方便两个部件啮合。

网友:
花样作死,孔插孔你要多大的精度,直接类似端面花键就好了,类似离合器的形式

网友:
红色盘内加抱死装置,黑色盘插入抱死装置松开,红色盘与黑色盘联动,黑色盘拔出时,红色盘抱死固定轴,关键问题黑色盘如何保证插入和拔出的准确与红色盘配合

网友:
就是升降机呗,当位置到了,停住保证货物不会掉下去,我又想到另一个方法,不在红色孔里做文章了太小,在外面加个类似刹车盘的东西用弹簧顶着,黑的过来先顶开弹簧刹车,再连接上进行传动,随便一弄比行车里的刹车盘轻省事

网友:
都是大神啊,什么也没有看到就有这么多的方法!

网友:
离合器的原理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网友:
这不就是一个离合器吗?进口有种类似牙镶离合器的,但是齿数更多,电磁控制的

网友:
汽车变速上 不就这样结构

网友:
黑色的一直转动的话,这个还有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