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15版本的中心线比例问题

楼主(2020-05-05):
我是15版的,中心线比例我学会怎么调整了,在工具→选项→文档属性→线条样式里即可调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中心线的比例是这么可以调整的,圆孔或者外圆或者槽孔的十字中心比例就不变,而且还超大,而且比例很诡异。如下图所示,请教下大神如何处理这种问题,谢谢

网友A:
你这自动生成的中心线,几个放一起一叠就成这样了,删掉剩一个就好了,软件漏掉的,就手工标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自动生成的中心线,几个放一起一叠就成这样了,删掉剩一个就好了,软件漏掉的,就手工标注了。

没有,是手动添加的。

我刚才已经试出来了,改下符号大小就行了,多谢您的回复

网友B:
把默认的对勾去掉,调整数值大小,可心改变中心线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默认的对勾去掉,调整数值大小,可心改变中心线的大小

谢谢回复,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
这也太细致了吧

网友:
所有的调整都在工具→选项→文档属性,可以挨个试试

网友:
不知道怎么调整时,激活视图,然后手动去画也是个办法。

网友:
或者把图导成DWG格式的,在CAD里面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