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皮带或齿形带作传输用时,皮带上1m长负载多少?

楼主(2020-05-05):
同步带长1.5m,产品宽度430mm,长度160mm,一叠产品有20个,总重量为20Kg,皮带输送可行么?大神有没有相关的经验,供小弟参考?file:///C:\Users\Lenovo\Documents\Tencent Files\478148265\Image\C2C\UT2)]}0O2%41{D0WSHT$J[2.png

楼主:
参考如图所示

网友:
输送定位精度要求高不高?用带附件链条应该能搞定

楼主:
有二次定位的机构,精度不用管,我再三强调,图中是倍速链,负载太大,无法使用,我说用齿形带传输可行么(很大可能是不行的)?有解题步骤么?我网上没找到相关资料,即齿形带传输中相关负载的讨论,米思米书中超过50KG都pass掉所以平皮带了

楼主:
用滚筒链是最好的,我就想算一下皮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二次定位的机构,精度不用管,我再三强调,图中是倍速链,负载太大,无法使用,我说用齿形带传输可行么( ...

你那只有20kg,说明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