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95口罩机载体工装伺服电机转动角度怎么计算

楼主(2020-05-05):
请教各位大佬   06B带键(8)轴径30齿轮齿数33的链轮  节圆直径为100.2mm   工位间距为190.5MM  我算出是小数217.97度   现在时间跑长了  就跑偏了

网友A:
算分度圆做什么    一圈33个节距   工位间距20个节距 20/33*360=218.181818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分度圆做什么    一圈33个节距   工位间距20个节距 20/33*360=218.18181818

谢谢老哥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算分度圆做什么    一圈33个节距   工位间距20个节距 20/33*360=218.18181818

工位间距20节距是经验之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位间距20节距是经验之谈吗?

06B节距9.525

网友:
麻烦问下算工位间距体现在链轮上的度数能防止跑偏?可以给解答下么

网友:
从动链轮装车后,应应用调理器和后摇架(也叫后轮叉)刻线将后轮轴调正,如许既可避免后轮跑偏,也能防止链轮与链条的早期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