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帮帮忙,关于链传动计算

楼主(2020-05-05):
链传动选型之后,在静强度校核的时候有个悬垂拉力,其中又有一个悬垂拉力系数,这个系数表有点看不懂

网友:
手册里写的很明白,为什么看不懂?

楼主:
横坐标f是怎么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横坐标f是怎么来的?

"横坐标f"f为垂度,手册里往前翻,算实际中心距a里有介绍;横坐标应该为f/a吧

网友:
计算悬垂力时用到悬垂力的系数,这个值是实验数据,根据图标选择就行。

网友:
还有一组公式:公式如下:
n=(1000*60*v)/(z*p)
其中v为链的速度,z为链齿数,p为链的节距。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5-06 19:48还有一组公式:公式如下:

n=(1000*60*v)/(z*p)

其中v为链的速度,z为链齿数,p为链的节距。
转速吗?

楼主:
还有那个角度是怎么算的

楼主:
有没有知道链条寿命计算的

网友:
多看看手册,链条计算,是比较好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