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速度高精度的设备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0-05-06):
最近要去面试一家3C行业的公司,他们公司是做半导体的,要求是做过高精度高速度的非标设备。请问这类设备要注意什么。
我是做锂电池的,我对于高精度高速度的设备是用研磨预压的滚珠丝杠,伺服电机,预压式的导轨这些。不知道对不对,还希望多多指教
比如一个实心圆柱体插进一个空心圆柱体,间隙是2个丝。请问大概要怎么动作的。怎么保证实心圆柱体能插进空心圆柱体里面。
谢谢。

网友:
还有直线电机,这个去了解一下

网友:
这个,其实是控制那块实现的。因为你机械提高精度的成本远高于电控。只是目前不知做电控水平有多高,多数编程的需要机械替他们算什么惯量,选传感器,定方案。但你面试时不能跟老板这样说,不然他肯定觉得你没用,工资也别想涨。你就把市面上那些什么高精尖的技术拿来胡吹下就好了,吹好了。就大家高兴了。

网友:
主要注重机构的强度和刚度,机架的稳定性,和机床主体的加工精度。

网友:
一般机构无法保证,涉及到振动,热膨胀,结构背隙,马达精度,ccd算法,动平衡,等等

网友(2020-07-03):
实心圆柱加导向,空心圆柱小范围浮动或者空心圆柱加导向,实心圆柱小范围浮动。

网友:
间隙2个丝肯定要上视觉补偿了

网友(2020-08-27):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22-07-02):
机构的刚性和上料定位的精度需要注意吧

网友(2022-12-29):
你好  直线电机有用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