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P文件没有装配关系的问题

楼主(2020-05-06):
从NX的装配图,另存为Stp格式后,在Inventor中打开,不存在装配关系了,如何解决呢?

网友:
建议重新装配

网友:
重新添加啊,要不然呢。

网友:
估摸你这事儿得找数据科学家

网友:
中间格式的文件把装配体当成一个零件处理的。装配关系没法恢复。

网友:
啊这,转成中性格式后装配关系都会丢掉啊,这没办法吧

网友:
UG导出STP格式的文件需要注意导出时的步骤,在导出对话框中你要改成全部,这样才能保存装配关系。

网友:
STP啊、IGS啊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老土的我认为:就是保密。

网友:
如果你的inventor版本比UG高,直接用inventor打开UG文件,可以保持和原来UG文件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