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种钢焊接求教!!

楼主(2020-05-06):
如下图所示,奥氏体不锈钢环件焊接到本体材质LCB(低碳钢)上,使用氩弧焊,焊丝选用er309,电流100,焊缝选用常见坡口样式,焊缝厚度3mm-4mm,焊接后在焊缝中心位置延圆周出现环状裂纹,请各位指教导致此类情况的可能原因

网友A:
焊接时间过长了吧?焊缝是几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时间过长了吧?焊缝是几层?

2层焊缝。您说的焊接时间过长是指过烧了吗,还是?还请指教,谢谢

网友(点评):
第二层焊缝等第一层焊缝的温度降至60-70℃的时候再焊,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焊前预热试试

网友:
焊条型号不对,之前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304与45钢焊用的不锈钢焊条,焊完之后有裂缝,后来换焊条试过好多次,最后用了不锈钢与碳钢过渡焊条,具体牌号不记得了,焊前预热,焊后保温,最后没有裂缝了,不过强度不敢保证,如果是特别重要的部位,建议还是换螺栓连接吧。

网友:
看看公司有没有类似的焊接工艺文件,如果有,把工艺文件中的焊接参数给工人师傅。

如果没有类似钢种的焊接工艺文件,就按规矩做异种钢材焊接的焊接工艺评定,做完评定,再出焊接工艺文件。

网友:
坡口加深一些,用直流脉冲焊机,焊丝选择骗铁一点的比如含锦,

以上是从别处复制的,你可以试试哦

网友:
焊丝问题不大,应该是其他工艺问题。

网友:
氩弧焊防止裂纹产生的措施:
1、收尾时采用合理的方法填满弧坑;
2、严格控制焊件及焊丝中碳,硫,磷含量;
3、选择合理的定位焊点数量和分布位置;
4、采取措施保护根部焊透;
5、合理安排焊接顺序,避免收尾处于应力集中处;
6、焊前严格清理焊接区域;
7、选择合格的焊接速度;
8、选择合适的焊接参数,防止过烧;
9、合理安排焊接顺序或采用焊接夹具辅助进行焊接。

网友:
买对焊接条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