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制图规范请求

楼主(2020-05-06):
小弟最近在做本科毕业设计,因为本科期间并没有接触过钣金加工,所以对钣金的制图标准不清楚,因为有一个机箱的钣金二维图纸需要画出来,想请各位前辈讲解一下钣金的制图规范,找不到相关的资料,是我太菜了

网友A:
下料,折弯,焊接, 最简单的就是这样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料,折弯,焊接, 最简单的就是这样啦

前辈,我是用的SolidWorks画的钣金件,在展开平板箱式的时候他会有折弯线,我需不需要专门标注折弯线,然后需不需要特别说明我设计的K因子,或者折弯扣除之类的

网友(点评):
你只要画外形就好了,折弯这种展开让加工的公司去算,你即使算了也不准的,每个公司的机床不一样,板材不一样,折弯扣除不一样(就是你说的K因子,其实都是不同的,具体做钣金的公司都有专门展开的人员!

网友B:
不需要,车间比你更懂工艺,画展开图是为了下料作准备,有时候连展开图都可以不画,那就要看车间有几个高人了。

网友C:
跟机械制图标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车间比你更懂工艺,画展开图是为了下料作准备,有时候连展开图都可以不画,那就要看车间有几个高人 ...

意思就是我只需要按照普通机加件的形式去标注就行了是吧,就类似于我这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机械制图标准一样

谢谢前辈,了解了

网友A:
一般我在下面放个展开图,写个仅供参考,然后其他尺寸厚度要标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在下面放个展开图,写个仅供参考,然后其他尺寸厚度要标清楚

太感谢了,谢谢前辈,帮大忙了

网友:
标长宽高,板厚,材质。技术要求:未注尺寸参照三维图。其他东西你标了也没人看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辈,我是用的SolidWorks画的钣金件,在展开平板箱式的时候他会有折弯线,我需不需要专门标注折弯线,然 ...

不需要哟。。。。。。。K因子和你的展开长有关系,都是个经验系数,实际和钣金厂设备及折弯刀具有很大关系。你选定的折弯系数K不见得适合他们。

最好不要标展开长度,只标你实际需要达到的尺寸值就好了。至于怎么下料,做工艺的会去细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哟。。。。。。。K因子和你的展开长有关系,都是个经验系数,实际和钣金厂设备及折弯刀具有很大关 ...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哟。。。。。。。K因子和你的展开长有关系,都是个经验系数,实际和钣金厂设备及折弯刀具有很大关 ...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你看看哈

感谢!

网友:
我们一般展开图都不画的,加工厂家会搞

网友:
同时考虑可加工性,钣金,软件能折出来不代表实际加工。

网友:
需对产品作尺寸公差和结构分析, 以确定零件尺寸取值,此取值定义准数值,无公差带,如0到+0.3。图纸标注尺寸与实际量测尺寸不符时, 以标注尺寸为准。图纸有漏标尺寸或尺寸有误时, 应在图上作相应的更正或说明。

网友:
话不多说,上图更直接,楼主按附图的样式标注图纸即可。

楼主:
谢谢啦!非常感谢前辈!

楼主:
前辈有清楚一点的图吗,这张图太模糊了

网友:
我做钣金加工厂的,可以接代工。一般你出的图纸标注好长度,内尺还是外尺,我们会算好材料和折弯的

网友:
你只要画外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