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输入轴夹紧扭矩怎么算

楼主(2020-05-06):
我查不少减速机与电机出轴的连接结构是这样的,结果是电机出轴只有部分长度能被套夹,有一部分长度空着,也就是电机出轴台阶面与减速机输入轴孔台阶面还有一段距离。理论上,夹紧摩擦扭矩可以锁紧螺栓的锁紧力来计算,那么夹紧长度多少是可靠的?一般经验来说,电机出轴长度是应该全部被夹紧最好,只有一段被夹紧就有点不放心了。这个夹紧结构或扭矩力计算怎样才是科学的?

网友:
电机与减速机之间的轴用键不好吗?

网友(点评):
很多行星减速机都是这种结构,多用于步进和伺服,估计是考虑键磨损后有步差吧。对这个没有仔细研究。

网友:
扭矩等于结合面的摩擦力。电机输出轴与减速机输入轴之间没有联轴器?

网友:
这种不需要担心,电机与减速机配套是已经使用成熟的方式,大多是螺丝锁紧抱紧摩擦传动,一般也不会全部抱住,抱住4 /3的长度足够了。

网友(点评):
抱3/4,记忆中有这说法,关键现在差不多只能抱住1/2多一点,而且电机出轴还不是光轴,去掉平键留下键槽,强度也担心了。或者可以做一下仿真确认,感觉麻烦还没做呢。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5-06 21:22扭矩等于结合面的摩擦力。电机输出轴与减速机输入轴之间没有联轴器?
减速机也是轴孔,联轴器是用不了。想直连,实在找不到配套的,就只能做一个中间连接装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减速机也是轴孔,联轴器是用不了。想直连,实在找不到配套的,就只能做一个中间连接装置了。

减速机轴孔和电机轴不配套,那就做个过渡套。

网友:
为什么减速机没有轴,有什么特殊的功能么不带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