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接 连杆和支座间隙一般选多少?

楼主(2020-05-06):
铰接 连杆和支座间隙一般选多少?

网友:
这个看工况吧,看是什么设备上的了

网友:
4个丝以上,光洁度好的话配合零件就可以滑动了

网友:
这个间隙可以通过所在的部件精度要求来定制的
 比如高速的Delta机器人 也就是蜘蛛手机器人 也是有铰链关节做的,间隙就0.02mm。如果间隙大了 在远端会放大影响精度。
主要是看工况 速度 精度等条件。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热情解答!

网友:
就你画的这结构本身是用不到精密机构上的,精密的都要用套。
你这样的单边0.05-0.2左右都可以。

网友:
间隙配合,但是到底选择大间隙还是小间隙要看实际功用。

网友:
你忽略掉显示的部分决定这里的公差。。。

网友:
累计间隙0.2-0.5

网友:
这种结构形式一般精度要求很低,考虑油漆厚度,单边1mm

网友:
单边1个毫米要留的。

网友(2020-11-22):
好问题,是不是也用H8/f7配合公差,还是随机放个0.1呢,1㎜也太多了吧,这种结构的三个零件轴向径向配合,谁来详细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