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公差选择

楼主(2020-05-06):
电机座孔与电机前面那个凸台之间的公差配合一般用哪个

网友:
看需求,如果与电机连接的部件精度足够,传动精度要求高,可以孔可以用H6,H7左右,如果部件精度本身不高,那么建议电机孔最好留点间隙,防止装配不上

网友:
1个毫米

网友:
0到5个丝

网友:
这叫止口电机一般会按js6级精度给,配合是你自己的事,我一般H7。

网友:
起定位作用,小间隙就可以。

网友:
单边间隙2到5个丝可以的,但要把表面粗糙度给标高一些。

网友:
小间隙配合,有一门学科叫做《机制工艺学》

网友:
H7精度就够了

网友:
电机支座仅为了定心和导向,无相对转动;可选H/h  IT4-IT11
或者选用 H/k 此种配合 获得的平均间隙接近于0,定心好,装配后得到的接触应力较小;能够拆卸,IT4-IT7

网友:
间隙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