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种电机锁紧装置

楼主(2020-05-06):
第一次发帖求助,请问各位前辈有哪些方便效率的锁紧夹具,能把圆柱体外形的电机给夹住,螺钉锁紧那些都被老板pass了

网友:
这问题有点没表述清楚

网友:
电机安装在在什么上的呀?电线杆上?

网友:
抱住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需要手动还是自动 电控还是气控?
V型块

网友:
你买个带刹车的电机不就行了,这么费事儿

网友(点评):
我没猜错的话,人家问的是少了“轴”的“电机”怎么夹。。。哈哈哈哈 同行,走火入魔啦!

网友:
螺钉锁紧那些都被老板pass了?你没问为什么???

说正经的

圆柱体想保持她这“圆咕隆咚的”身材,最怕什么?

估计就是你这种想捅她腰的。

那她,又想保持“优美”身材,又不想伤筋动骨,没办法吗?

欧洲几百年前早就有了:看欧洲的古装电影。看那些女人们穿裙子塑身。答案就在那里。

卡箍?

网友:
真不是个事儿,网上一大把,随便买个回去就能用,

网友:
楼主应该是做电机的,想用一个快夹机构来夹住电机,以方便测试或加工什么的。斜面压紧机构,当然如果没有见过,确实很费劲。

网友:
来点示意图,多点描述

网友:
轴向锁紧还是径向锁紧?

紧定螺钉的锁紧力太小,采用什么方式锁紧要看具体结构是什么样?

网友:
这个问题光靠文字描述不清,最好带图带原件!

网友:
长臂上做个夹子,带弹簧的,夹住电机,完成后一捏就取下来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电机在设备上的安装方式,电机端面上没有安装法兰面和安装孔,侧面上没有侧基座和安装孔,那只有在圆柱面上想办法了是吗?

网友:
用V型夹紧块也是合适的,用气缸做为动力。

网友:
请个工人包住就行,你们老板瞎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