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鼓风机或者吹气机可以通过8mm管吹出0.1MP的气压?

楼主(2020-05-06):
有没有一种鼓风机或者吹气机可以通过8mm管吹出0.1MP的气压?

网友A:
咳,你这个求助啊,缺信息缺的啊,,,

起码,鼓风机到8mm管的出风口有几米远?这得说了吧。。。

我是半路和尚,,,倒霉出来的惨痛经验教训之冰山一角。。。

还是那句话:

把工况分析得足够仔细,也许也就那么一两个细节方案可选。。。也许连方案都不是,而直接就是也许也就那么一两个机构可选。

网友(点评):
老哥,你总是那么幽默

网友:
在你那8mm管上扎几个眼,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咳,你这个求助啊,缺信息缺的啊,,,

起码,鼓风机到8mm管的出风口有几米远?这得说了吧。。。

谢谢大虾,确实如大虾所说!
我现在用的是一个7 L 的静音空压机,气压调到0.1M pa就可以用,但是没用一会气就不够。

长度不会超过2米,我是想通过大管套小管的模式把气吹出来。
楼下兄弟说把8MM管扎几个洞的方式估计不行。
还有需要噪音不超过50分贝。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虾,确实如大虾所说!
我现在用的是一个7 L 的静音空压机,气压调到0.1M pa就可以用,但是没用一 ...

两三那个月前我还说过:为什么这么多人不考虑流量下的压力。。。

空压机。。。不是干这个活儿的。。。

巨大的鼓风机一直使劲儿吹还可以考虑。。。

网友:
所以问题到了什么样的鼓风机。

网友:
如果压缩机是好的的话,你可以考虑加个储气罐么,一定要大,

网友:
文丘里管是可以做到流量放大,也就是所说的大管套小管。
但如果只是简单的文丘里管结构,那么耗气量会比较大,7L的空压机很快就会进气压力不足无法保证吹气流量。
花些钱,试一试耗气量低的文丘里管吧!

网友:
鼓风机达不到压力要求吧,如果是长时间连续作业,建议再加一台空压机。如果短时间使用就增加一个压力储气罐

楼主:
买一个压缩机,用压缩机的出气口的气来吹怎么样?

网友:
鼓风机前端增加储气罐和增压阀,有可能达到这个气压。

网友:
鼓风机的出口风压肯定不止0.1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