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螺母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0-05-06):
用M20的圆螺母进行轴向固定,轴向载荷很小(150N),可以用双圆螺母进行防松吗?还是说要用圆螺母加止动垫片呢?圆螺母的防松方式该如何选取呢?

网友A:
不用双圆螺母,一个圆螺母配合止动垫片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双圆螺母,一个圆螺母配合止动垫片就行了。

好的,还想问一下在什么场合下用双圆螺母防松呢?谢谢!

网友:
圆螺母加止动垫圈,双螺母都可以。

网友:
仅仅是为了简单放松完全可以考虑其他,用圆螺母毕竟轴上要开槽。

网友B:
是用在机器上面么,震动会不会掉下来,M20那么大

网友:
可以选用带防松的圆螺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还想问一下在什么场合下用双圆螺母防松呢?谢谢!

小直径的用双螺母好了,开槽挺麻烦的

网友:
重载的话可以考虑双螺母

网友:
防松垫片应该够了,不放心就双螺母或者搞点螺丝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在机器上面么,震动会不会掉下来,M20那么大

用在电铸机床上,载荷平稳,有防松措施的话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直径的用双螺母好了,开槽挺麻烦的

好的,我就是考虑到轴径小开槽麻烦而且还会削弱强度,所以想用双螺母防松,就是怕有什么讲究不能用

网友(点评):
可以用小圆螺母做双螺母用,略薄一些,可以减少尺寸

网友D:
主要看你震动条件了,防松有好几种配合,普通弹垫加螺母,锯齿垫片加螺母,双螺母,想要再固定强度高点加回天螺纹紧固剂。

网友:
这么点轴向力加圆螺母和止动垫片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看你震动条件了,防松有好几种配合,普通弹垫加螺母,锯齿垫片加螺母,双螺母,想要再固定强度高点加回 ...

学到了,谢谢!

网友E:
双螺母对顶完全可以实现防松的,或者用弹簧垫片加厚平垫。

网友F:
JB982,非金属嵌件防松螺母即可,必要时考虑防松胶。还有特殊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F:
JB982,非金属嵌件防松螺母即可,必要时考虑防松胶。还有特殊螺母。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螺母对顶完全可以实现防松的,或者用弹簧垫片加厚平垫。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