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杆由钢板切割而成,这个凸台好加工吗?

楼主(2020-05-06):
或者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数量少且在试制阶段尚可,形成批量,那你的成本就太高了.

网友:
是不是钢板厚度和凸台总厚一样,或者略厚?
那就铣加工简单点。车也可以。

网友:
这个凸台不好加工,一般都是铸造的。

网友:
钢板割大点,套两无缝管。我们现在编组拉杆就这样做的

网友:
好啊,铣就完了

网友:
铁板焊接,穿管焊接,或者用隔套,批量铸,,或者干脆铣成直的

网友:
综合考虑:批量少建议铆焊, 批量多建议铸造、

网友:
批量来说,都是铸造或者锻造的,单件一般是焊接后加工

网友:
铸造好加工,钢板的话最好是两侧焊接薄钢板

网友:
如果直接用钢板干出来的那会很费事的,基本也没必要
如果铸造的倒是可以减重,同时也容易铸造(铸造壁太厚也不容易铸造),用钢板加工成这样,材料没省反而多了加工费
建议直接改成一个平板,或者结构限制的话,两边焊接上去比较方便

网友:
我印象中这个凸台好像是铸造的时候留的精加工的面,如果是板子切割的,有必要留这个台吗?

网友:
你既然选择板料,要这凸台干嘛,锪平不就行了

网友:
少量可以焊接加工,大量还是铸造或者是锻造

网友:
对于数控加工来说这是小儿科

网友:
你把数控机床浪费了

网友:
量大还是铸造再CNC合适。

网友:
数控啊  ,贵

网友:
凸台圆柱和连杆中间钢板焊接后再加工,节约成本

网友(2020-09-18):
留凸台就是为减少加工量,不是把凸台加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