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可以机加工吗?还是焊接更好一些?

楼主(2020-05-07):
这个零件可以机加工吗?还是焊接更好一些?

网友:
当然是焊接了,不然你要耗去多少材料?耗去多少工时和刀损?同时还带来了应力释放的风险.

网友:
加工三个零件后再焊接是这样好点吧应该感觉

网友:
焊接/螺丝锁紧也行,然后再加工,加工圆孔同轴等等

网友:
焊接之后加工

网友:
焊接好之后,两个耳朵同时转孔和镗孔,保证同轴度。这么厚的板,焊接的时候一定要打坡口。

网友(点评):
这个件分成两部分更合适,两个耳朵一体,底板一体。 如果受力比较大,底板可以开跟一体的耳朵同尺寸的孔,一体耳朵嵌入后双面焊接,然后底面铣平。

网友:
有钱可以线割

网友:
焊后加工

网友:
铸造不香吗

网友:
悍后再加工吧,这种成本才能控制到最低。

网友:
你设计的你问谁?

网友:
看你预算了,,机加工贵,时间慢,但是做出来尺寸精度好

网友:
小件,都可以,加工费用相差不大

网友:
①能加工,难以程度看材料是什么!
②不推荐做成这样的一个零件,做成2个零件比较好,进行焊接!

网友:
有要求机加,没要求焊接

网友(2020-06-06):
只有设计者知道能不能焊接,因为我们不能只从外观分析其加工方法,零件的受力工况的使用条件决定了它的加工方法,就如同我们不能用切削加工的方法加工吊车吊钩一样

网友:
看你数量,少的话,直接加工,批量就要开模了,

网友:
数量少加工,数里多焊接,VX同号15658826840

网友(2020-07-19):
看你需要的精度,焊接精度低,机加工外观要好很多,精度也高,还是建议直接机加工,因为你焊接的话,前提是得机加工三个板件

网友:
看量,量大直接铸造,量少焊接后加工

网友:
看起来像个简单的耳座,底板上没有光孔吗?这形状的东西我这常年干的,当然是焊后加工啊

网友:
焊接后加工,要求不严加工后焊接

网友(2020-08-18):
焊接之后加工 中间的部分和孔 还有底面

网友:
大批量可以考虑铸造后加工,几十件可以焊后加工,单件的话整体加工和焊后加工不会差太多,看需求和你对外观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