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驱动轴断裂问题

楼主(2020-05-07):
请教前辈们:

        断裂的轴材质为40Cr,未热处理;驱动轴为电机直连,整机在2500KG,驱动轮直径200mm,表面包胶,轨道为P22轻轨
        运行过程中监测过电流,最大不超过额定电流的70%

网友A:
40Cr如果不热处理是浪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Cr如果不热处理是浪费呀!

之前就断过一次,45钢,调质发黑,同样的位置断裂(没有R3圆角),应急用了未处理的40Cr,结果用了也就一个月,又断了

网友:
轴与负载的同轴度?能否加联轴器?

网友B:
40Cr不热处理机械性能和45差不多,甚至不如45调质

网友B:
装配的不同轴导致材料疲劳也有可能,看断裂的位置可能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Cr不热处理机械性能和45差不多,甚至不如45调质

来不及处理,就选了40Cr

网友C:
这一段细的长度看着也太长了吧,而且直连安装稍微有点不同轴这个力就给你放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一段细的长度看着也太长了吧,而且直连安装稍微有点不同轴这个力就给你放大了

细的长度是根据电机减速箱来的,应该没毛病;
安装的时候是一边转轮子,一边紧螺丝的,比较顺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配的不同轴导致材料疲劳也有可能,看断裂的位置可能性很大

安装的时候是一边转轮子,一边紧螺丝的,比较顺畅的

网友:
和你锁螺丝时的顺畅没什么关系,是锁紧后的轴线与电机法兰面的垂直,安装前可以检查

网友:
你都没有径向负载数据,大家猜啊。这种切断,显然是径向负载造成的,还有你倒了R3断的么?最大不超过额定电流的70%,只能保证你电机不死菜,又不管你这根轴

网友D:
先计算扭矩强度及疲劳强度,再就是检验尺寸链,你的尺寸链可能有很大问题(最好计算一下极限情况你轴端产生的弯矩)。
对这种高要求的环境,你的图纸可能有些问题:
1 与轴承内圈配合不能松,最好紧配合.
2 所有跳动要对两端中心孔连线,这样方便检验,可以检验后把中心孔去掉。
3 当强度满足条件时就需要对电机同心作出要求,直联时就要注意到,没有好办法就加联轴器,这是非常有效的办法,要求联轴器活动范围大于轴的动态跳动。
4 轴的直径也比较大,建议采用42CrMo或40CrNiMo调质。有条件最好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计算扭矩强度及疲劳强度,再就是检验尺寸链,你的尺寸链可能有很大问题(最好计算一下极限情况你轴端产生 ...

网友E:
估计你们这轴细了
还有轴选用材料最好做热处理,调质

网友:
危险截面都不用判断了,事实已经高速你了,画一下弯矩图和剪力图判断失效方式再改进设计吧,还有追溯一下轴的材料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你们这轴细了
还有轴选用材料最好做热处理,调质

轴径是根据电机减速箱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径是根据电机减速箱来的

那就是材料及热处理的问题了

网友:
看结构是减速箱刚性直联。这种结构加工、装配精度不够的话就会扭断轴。建议改成扭力臂安装。

网友F:
没有联轴器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联轴器 吗

没有,直连减速箱

网友G:
轴肩处受力集中引起的,这种减速机就容易从这里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轴肩处受力集中引起的,这种减速机就容易从这里出问题

请问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点评):
竟然轴的长度长了,那为什么不干脆加个联轴器

网友:
这个怕不是40cr吧,,表面都拉丝了?
这个是铝把。

网友H:
阶梯轴的相邻轴段直径相差有点大

网友I:
查表,圆角应大于等于5

网友:
你这两个装轴承的地方是多大公差?为什么这么大?左边这个轴承地方 为什么这么长?

网友J:
装配时有没有同轴度测量的记录?分析下受力,直径较小这段的受力位置和大小?

网友:
轴安装完毕,转动轴打表1平面检查!打圆柱面2检查。合格后安装电机。3面照片不清楚是什么结构,最好是有园凸台止口定位的最好!!!叠层太多有失精度的问题,累积误差大,改进结构为好。或者安装时调平。

网友(点评):
再问一下楼主:左边那个件的安装面是不是废了?

网友K:
1、没有联轴器,安装同轴度不够的话轴会一直有交变应力存在,时间长了肯定疲劳;
2、40Cr最好调质;
3、R3圆角处分析一下是不是不够大,导致的应力集中;

网友L:
三大方面:多源疲劳区,热影响区,疲劳断裂失效。

网友M:
同轴考什么保证?径向力谁承担?

网友(点评):
问题还是挺大的,大概观察电机这边的止口已经被掰掉了,还哪来的心能定住!

网友:
轴硬度值高时,冲击韧性明显会降低,即辊轴材质处于脆性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J:
装配时有没有同轴度测量的记录?分析下受力,直径较小这段的受力位置和大小?

分析下来,应该就是加工件同轴度的偏差和安装时的偏差导致轴最终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K:
1、没有联轴器,安装同轴度不够的话轴会一直有交变应力存在,时间长了肯定疲劳;
2、40Cr最好调质;
3、R ...

谢谢,先搞了一根应急的用了,后续加工一根40Cr,调质,加大R角

楼主:
引用 网友M:
同轴考什么保证?径向力谁承担?

两段直径45mm的位置为轴承安装处,承担整个设备的重量(约2500KG,与另一端从动轮共同承担)
我们内部分析,应该是由于加工和装配产生的误差,导致轴承座的法兰中心孔和电机的法兰中心孔不同心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三大方面:多源疲劳区,热影响区,疲劳断裂失效。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查表,圆角应大于等于5

感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看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H:
阶梯轴的相邻轴段直径相差有点大

加圆角就是为了过渡一下的,现在看,可能加的小了,应该为R5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图片

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计算扭矩强度及疲劳强度,再就是检验尺寸链,你的尺寸链可能有很大问题(最好计算一下极限情况你轴端产生 ...

哪里有弯矩?不同心产生的?一个选材,再一个热处理,最后一个表面粗糙度及过渡圆弧粗糙度,最好过渡圆弧滚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另外一个就是避免冲击载荷

网友:
外端那一节有点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