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开孔上螺丝或顶丝的紧固方式强度够吗,会不会对电机产生影响?求助

楼主(2020-05-07):
如图所示,这是一部加工饲料的设备,电机为3kw,2880r/min,电机轴直径28,传动轴直径60,我在传动轴上开M8的螺纹孔锁紧轴向所传递的力,径向力有键连接,这样的紧固方式是否可以,不用联轴器,但传动轴结构可以改?大神求指点

网友:
有键了,只是轴向固定,完全可以按照楼主的方式

网友:
没有问题,只要你没有轴向冲击。就算有点过载,也不会立马杵到电机上。当然以后会不会,天知道。反正你样机肯定能搞定,一个不行打俩

网友:
M8的可能有点小了如果震动大的话时间长了可能会断了

网友:
传动轴上点个窝,有一点深度就行,螺纹钉装进去,螺钉头垫在窝里能好一点。

网友:
你不用联轴器,用硬连接,时间用不上。

网友:
可以的,连着轴和套一起打孔,用顶丝固定,完全可以锁紧轴向运动的

网友:
四楼说得对。硬连接容易损坏电机,应该选用或设计联轴器,农机上设计链轮链条的即可,好装配易维护,当然柱销的,弹性块的都可以,负载不大直接钢件改尼伦的也可以。

网友:
如果说,就问现在一个套的话,轴向定位用螺钉也可以的。

网友:
轴承不能用对角接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