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可以保留齿轮齿廓吗?

楼主(2020-05-07):
我是用三维导的二维,两个齿轮的中心连线是倾斜的,这样我做竖直面的剖视时,只能剖到一个齿轮,如果剖到的齿轮用简化画法,那没有剖到的齿轮该怎么办?

网友A:
你不还有视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还有视图么?

我是想问在这个视图里小齿轮该怎么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问在这个视图里小齿轮该怎么画

转折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问在这个视图里小齿轮该怎么画

同时再做一个断开的剖视图,把后面的齿轮剖开
其实齿轮如果只用来出图的话,可以不做齿形,也可以另加一个专门用于工程图的配置,把齿形的特征压缩掉,这样用齿轮的外廓画上齿根圆,分度圆就可以了
带齿形剖分的话1、可能不是2个齿都正好剖到,或者几个视图不能都正好剖到恰当位置;2、显示的不是实际的齿顶圆,强迫症的话很难受

网友:
那就以中心轴连线作为剖线,一目了然

网友:
我没从事过   也没详读上面的话语 也看不懂   至于这出图  那你往加工方面考虑
齿轮都是规律性很强的   为什么要全部表达?
比如拿最简单的丝杠来说   就一个剖面(轴向还是法向  取决于加工对刀)     剖面沿着螺旋线  整体就出来了表达出正确的剖面和切除轨迹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思路 至于其他的都不懂

网友:
如果齿轮是正确啮合的,用三维模型剖出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用纠结。
如果怕表达不清楚,可以做一个局部剖放大。

网友:
这个视图不能清晰表达齿轮副的存在及位置关系,按中心轴线展开剖,如果就这样应该来一个左视图才合适。就你问的这个小齿轮怎么画的话,那么画外轮廓就可以,但视图是表达零部件关系的,视图比较蹩脚。

网友:
多视图或简化画法。

网友:
没剖切开的齿就用简易画法处理。

网友(2020-09-18):
剖到什么样就什么样也行,反正你这个剖面也不是为了表示齿轮,表示齿轮还有侧视图呢,不够再加个局部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