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编程mastercam怎么把程序转换成马扎克机床GD代码

楼主(2020-05-07):
我知道马扎克350是 eia格式的程序   但是MC生成的是nc  修改后缀可以吗   或者比如还是用什么软件把不符合的刀具号替换   谢谢

楼主:
试了下机  程序不启动  这种情况 如何判断哪里出了问题    还是必须对照 EIA格式  手动改过来吗

网友:
软件编程后生成的程序都是NC后缀的,可以试着直接改后缀试试,马扎克应该是双系统的,看看发那科系统能不能读取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