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材料的马桶盖浇口切断

楼主(2020-05-07):
有前辈知道隔断这种浇口用什么办法比较好吗?目前公司用热刀直接切,但是调刀难,怕伤本体留的余量大,导致后道工序还要人工削好几下。我想用圆锯,感应器找边然后锯断,不知道用哪种锯片效果会好。浇口厚度3mm宽度50mm左右。求助。

网友:
锯片,机械限位

楼主:
大佬知道锯片用什么类型的会好一些?齿密集一些?齿形有没有什么要求?我打算买来试一下。

网友:
日本滴?你让我想起他们飘洋过海去日本抢马桶的样子了

网友:
PP料流动性那么好直接用点浇口或隧道式浇口自动断浇口,最不济用热流道。在这个地方利省成本,其它的地方要还回去的

网友:
上加工中心

网友:
超声波,连切带烫边。

网友:
你的问题其实是定位,比如说哪两个转轴。

网友:
推板顶出模具内浇口柄去除法:对推板顶出模具内浇口柄去除法,其工作原理与滑块抽芯模具内浇口柄去除法比较像。其特点是:浇口套设置在推板上,注塑机射台喷嘴需伸入型腔板;分流道经推板底部至动模芯子,将浇口开在注塑加工产品底部沿口内壁上;需用两组顶出板二次顶出,两组顶出板之间有一定的间距,一组顶出板经复位杆顶推板顶出注塑加工产品,这时,由于动模芯子与塑料件内壁的相互运动,剪切设置在塑料件底部沿口内壁的浇口,使浇口与塑料件分离,第 二组顶出板则经拉料杆拉出动模芯子上的分流道和浇口,实现模具注射成型全自动。

网友:
楼主是否可以换一种思路,在塑料模具上面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