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材料疑问

楼主(2020-05-07):
20CrMnTi手册上写的截面不超过30mm,但以前100-200直径的也做过(厚度30-50),用着也没什么问题啊。是我理解有误吗?哪位了解给解释下。

网友:
你所谓的截面不超过30,是指淬透尺寸。20CrMnTi一般都渗碳淬火了。和这个截面不冲突。

网友(点评):
不知道对错,不过解释的通,谢谢。

网友:
最近好活跃

网友(点评):
活跃可能是因为最近手里活少

网友:
20CrMnTi做硬齿面齿轮件在90年代就逐渐少了,尤其中重型件,老的图纸,及尺寸及要求低的场合还有。原因主要是含有Ti,淬透性相比略差,金相组织性能低于含Ni和Mo的材料。在精度8-7-7或7-6-6齿轮箱中低碳合金钢以18CiNi4WA,20Cr2Ni4等为主流。

网友(点评):
20CrMnTi后退不是淬透性的问题

网友(点评):
就佩服你们这种有知识的。

网友:
读书读的挺细,

网友:
20CrMnTi表面渗碳硬化处理用钢。汽配行业主要用途有:用于轴类,活塞类零配件以及汽车特殊零件部位。

网友(点评):
我在以前公司看好多齿轮图纸都这材料

网友:
渗碳深度没有那么大吧,变速箱用齿轮碳深也就3-5mm!

网友(点评):
安静,多大的模数你3-5mm

网友:
n你们怎么就能发那么多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