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系数表的误区

楼主(2020-05-07):
在网上找到的折弯系数表,大多都是一张表,能查到各种材质、各种板厚、各种折弯半径的折弯扣除或折弯系数,这些数据没有统一的理论支持,大多都是经验数据,没有规律可循,数据的准确性不能保证,表只能用于人工查询数据参考使用。
Solid Works软件帮助里所说的折弯系数表,是一个有固定格式的表格,.xlsx格式,在一定范围内(板厚和折弯圆弧半径),Solid Works软件能识别所画的,钣金零件形状、板厚、折弯角度、折弯圆弧半径,并使用表中数据自动匹配图形进行计算展开长的工具。
折弯系数表是折弯扣除表和折弯系数表的统称,在Solid Works软件中统称折弯系数表,它能正确识别表是折弯扣除表还是折弯系数表。
软件自带的钣金系数表都是几个数据,或是空白模板。
目前,网上和钣金厂里还没有看到一张真正能用在SW软件中的折弯系数表。很期待。

网友:
软件是软件,实际你铁板每个厂的 系数都不一样的,怎么可能一样

网友:
直接上机器   折几下   按照材料  半径  角度   把常用的统计出来呗  次数越多越好呗
至于公式都是理想  在理想和现实  用一个关系式表达出来    不懂
随意唠叨的。。。

网友:
都是根据经验来的。没有统一的规则。

网友:
材料、板厚、模具,床子都有关。

楼主:
谈谈影响折弯系数准确的因素。
先来分析一下折弯机的折弯过程,折弯机折弯时的要素,动作和定位,压力,模具。
动作和定位:折弯机折弯过程都是上刀下压到一定位置略微停顿,然后返回,这和折弯机类型本身没有关系,和压力也没有关系。折弯机是提供定位和下压动作的,数控折弯机的定位是靠数字来定位,只是定位准确,和折弯系数没有关系。
压力:压力是液压提供压力,100t的折弯机,折弯时压力是100t吗?不是的。100t是指系统压力,液压泵液压缸能提供100t的折弯压力,真正折弯时的压力是工作压力,工作压力永远小于系统压力!可以查查折弯机上的铭牌,你所折的板需要多少t压力。所以说折弯系数和机床压力也没有关系。
模具:看图,现在的折弯机都是悬空折弯(参看图片),从图上分析,上模R很小,对折弯圆弧没有影响;下模宽度对折弯圆弧影响大,也是影响折弯系数的主要因素。
所以说折弯系数只要考虑下模槽宽的因素,就能得出适合所有折弯机的折弯系数表,不论是数控的还是普通的。当然这张表只适合同一种材质的折弯,钢厂的板材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板材,当然包括影响折弯系数的金相组织和抗拉强度。
至于怎么用SW画图应用折弯系数表来计算展开尺寸来适应所有折弯机······

网友:
SolidWorks里的折弯系数表,K因子,折弯扣除,折弯系数,这些相关的参数都有一定规律的,需要研究出其中的规律。。。

网友(2020-07-25):
我用是NX,分享一下我的操作方式,首先要确定相同板厚要用相同的上下模来折弯,比如说1mm厚的用槽宽8mm,那么所有1mm厚的都要保证用8mm宽槽,如果你要用10mm宽槽也行,那么你每次都要用10mm宽槽。这是一个前提。然后我把相同板厚的折弯半径R都统一规定了,比如1mm厚R1,1.2mm厚也是R1,2.0和2.5厚都是R2。为什么这么规定,因为我们的上模是不更换的,板厚不同知更换下模。那么实际的R值无法精确测量。所以我统一规定,然后把公差累积到中性系数上去。直的地方不产生形变,展开尺寸是不变的。所以展开尺寸变化的只有折弯的地方。然后我用不同的板厚做了一个相同的试验件,这个试验件折了6刀,左右个3刀对称。激光下料4件,折弯3件。1、首先测量没折弯的那件,看与下料图有多大误差,记住这个误差值。2、测量折弯的3件,对比理论尺寸,记录这7边的长度与理论折弯尺寸的总误差(做3件是为了取平均值,若其中一件另外两件尺寸相差太多,可舍去)。3、把下料的误差一并算上。4、此时就得到了实际折弯后的误差值,可能是比理论折弯尺寸长或短,比如说折弯后7边的误差总和比理论长1mm,那么将三维模型展平实体,测量长度,将测量值链接,打开优化命令,将这个测量值设为目标,改为比原来长度小1mm,变量选择中性因子。5、优化计算,可能要修改目标值的上下限,计算成功得到目标值为减小1mm的值后,中性因子就改变了,此时的中性因子就是这个板厚的中性因子了,但材料改变,如果要求高要另外做实验,不同材质,不同厚服单独做实验。得到的是我们所使用的折弯工具下所拥有的实际中性因子,当然这是将R的误差也累积到中性因子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