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惯量匹配

楼主(2020-05-07):
我看网上很多人说伺服系统要惯量匹配,负载惯量比电机转子惯量<5,但如果以400w伺服电机直连滚珠丝杠为例,伺服电机输出轴14mm左右,我查了一下这么大内孔的梅花联轴器,光联轴器转动惯量就是8.5x10^(-4)   kg.m^2 ;而400w伺服电机转子惯量中高惯量的才  1.1x10^(-4)   kg.m^2;这样比值早就大于5了,这还没加上丝杠,重物的惯量。
那这样电机直连怎么也无法惯量匹配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说你的资料有问题

一模一样的资料,你自己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参数表上面的惯性力矩不是转动惯量么?我查的都差不多这么大,相比伺服电机的转子惯量都大太多了

你这个表格有问题的,第一行的联轴器才8g,哪来那么大转动惯量?
算你直径是50mm,实心圆柱体,粗略计算一下:J=(mD2)/8
J=0.008kg*0.05m*0.05m/8
J=2.5*10-6kgm2
你这个数值和计算出来比大了200倍,大20倍我都认了,200的话肯定是有问题的。
可以看看找找你这个牌子联轴器新版的选型手册看看是否改正了。
我的两个图片是怡合达的截图下来的,其中一个是碳钢的材料,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加行星轮减速机

楼主:
但我看大部分都是直连啊,没有加减速机

网友:
算法有问题吧,再多查查

楼主:
有啥问题,不就是这么算的吗,我查了不同型号,相同规格的梅花联轴器,转动惯量就是这么大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不同的公司对这个惯量比值要求不同,有要求不超过15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我看大部分都是直连啊,没有加减速机

加减速机降低负载惯量,
不加降低不了,,
非标自动化,我没见几个算过的,,都是拍脑袋,看着差不多大小。

网友(点评):
你没见过是没见过,但是我做的每台设备这种选型计算都列在一个电子表格里,没问体还好,要出问题你都不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
行业不一样,自动化行业一般是10倍,况且你以前不知道不一样照拿工资么?有什么打紧的?

网友C:
啥联轴器那么大转动惯量

网友:
和电机选型有关吧,好像5倍、10倍、15倍、20倍、30倍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联轴器那么大转动惯量

梅花联轴器

网友D:
伺服电机带丝杆,加个吊减速机啊,看来多数人都是半吊子水

网友(点评):
你懂什么叫惯量比吗

网友:
如果精度高,响应快的话还是小于5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伺服电机带丝杆,加个吊减速机啊,看来多数人都是半吊子水

你呀

网友:
如果你那个联轴器真那么大的惯量,就加个减速机吧。

网友B:
我查怡合达的梅花形联轴器,即使是14-30的碳钢联轴器转动惯量也远小于你说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查怡合达的梅花形联轴器,即使是14-30的碳钢联轴器转动惯量也远小于你说的数值。

能发个图么

楼主:
难道参数表上面的惯性力矩不是转动惯量么?我查的都差不多这么大,相比伺服电机的转子惯量都大太多了

网友:
是不是联轴器的参数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表格有问题的,第一行的联轴器才8g,哪来那么大转动惯量?
算你直径是50mm,实心圆柱体,粗略计算 ...

感谢感谢

网友A:
我只想说你的资料有问题

网友:
刚才发现怡合达也有款梅花型的联轴器转动惯量巨大,打电话过去咨询了对方好像并不理解转动惯量是什么,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么大。只是叫我校验扭矩就行了不要考虑惯量。
我估计和梅花型的结构有关系,你可以尽量选膜片式的,我们一般也是膜片式用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模一样的资料,你自己看看

网友:
你比我算的还仔细,居然联轴器的惯量都算,我一般看定位精度小的话基本控制再3以下,槽了点的话一般不大于10就ok,减速机一般没特殊情况我会选个大惯量的电机代替

网友:
伺服电机驱动器对伺服电机的响应控制,最佳值为负载惯量与电机转子惯量之比为一,最大不可超过五倍。通过机械传动装置的设计,可以使负载。

网友:
一般情况下,惯量就简化计算就可以了,联轴器直接按圆柱体,或者管子计算,实际小体积的误差比较小。轻载、扭矩足够、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不用算,肯定行。惯量对加速时间影响最大,对带大负载影响较大;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只是算一下扭矩。算多了,就有经验了。

网友(2020-07-28):
知道怎么回事不就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