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模具维修请教

楼主(2020-05-07):
厂里的注塑机模具成型后的跳动比较大,拆卸模具后如下图所示。请教下各位大神,下图中红色框选的衬套如何取出来.

网友A:
是导套吧,检查有无紧盯螺丝,然后,我们车间是锤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导套吧,检查有无紧盯螺丝,然后,我们车间是锤出来

导套是有等高螺栓锁住的,有1个位置螺栓断里面了,其他3个位置的导套用钳子也夹不出来。锤出来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
断到模具里边的螺栓如果就是拿不出来的话,只能用电火花了

网友B:
导套如果是紧配合装上去,那么取的时候用热胀冷缩原理取出来,给导套里通入液氮,等导套收缩,与配合零件自动脱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套如果是紧配合装上去,那么取的时候用热胀冷缩原理取出来,给导套里通入液氮,等导套收缩,与配合零件自 ...

谢谢支招。只是液氮是化学品吧,估计公司EHS不会允许使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招。只是液氮是化学品吧,估计公司EHS不会允许使用的。

液氮会冷灼伤人的皮肤。一般大一点的制造厂装配车间会买液氮。

网友C:
也可以上线切割把套子给割破,再用敲击的方法也好出来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上线切割把套子给割破,再用敲击的方法也好出来一些。

现在模具还可以使用,最后也没有动作去拆下来。继续使用ing,就是模具每个月都要保养一次,拆下来清洁,用刀片清理,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