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链传动的功率问题

楼主(2020-05-07):
我知道需要的速度和上面工件的质量,应该怎么算功率呢

网友:
W=F(f 力)*s(s 距离)
P=F·V(F为力,V为速度)
这两个公式你会吗?

网友:
计算前先要明确,功率是使运动部件能动起来,并且能达到一定的速度和加速度的功率.
由P=FV=fv=mguv, 摩擦系数u可以查机械手册,v是链条的直线运动速度,这个是最低的功率,实际计算时还要加上传动效率和电机的效率以及需要达到一定加速度所需的力.传动效率也可以查手册,看你都有哪些传动包括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