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轴承怎么转的快

楼主(2020-05-07):
我想知道球轴承怎样转的快,因为球轴承可以倾斜10度左右,可以用来调节倾斜盘,但是主轴的转速好几百,有哪位大神知道是怎么解决的么,或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A:
只转一个角度还是整转转动?转的快是什么概念?具体数据是多少?最好能画个简图,有助于正确理解你的意图。

网友B:
你说的是调心球轴承吗?

网友:
轴承按滚动体的形状可分为球轴承和滚子轴承。能倾斜使用的应该叫调心(球/滚子)轴承或者球面轴承
轴承的转速是本身和润滑条件决定的,一般极限转速都可达到几千转

网友:
这问题听得我稀里糊涂的

网友:
稀里糊涂的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不太认识那个轴承,好像也叫关节轴承,就是假如把外圈固定了,那么他的内轴可以倾斜10度的,我看直升机的倾斜盘上用的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就是想不明白他的内外圈之间还在转,或者是我想错了,他们之间不转动,那是什么机构呢。我对那个机构很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转一个角度还是整转转动?转的快是什么概念?具体数据是多少?最好能画个简图,有助于正确理解你的意图。

是关节轴承,应该是正圈转动,就是直升机倾斜盘的那个机构我想不明白,直升机每分钟500转吧,关节轴承里边没有滚子,如果不用关节轴承那这个机构是怎么弄的啊

就是这个倾斜盘

就是这个倾斜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调心球轴承吗?

是关节轴承,我说错了那个

网友:
楼主说的是调心球轴承吧,这种轴承才能倾斜,最大转速有:脂润滑转速(r/min):4100,油润滑转速(r/min):5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关节轴承,应该是正圈转动,就是直升机倾斜盘的那个机构我想不明白,直升机每分钟500转吧,关节轴承里 ...

倾斜盘是哪个?看不出来

网友(点评):
关键轴承 或者鱼眼接头 就内外有个球 没滚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