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线度问题,哪位大神能清晰解答一下?

楼主(2020-05-07):
在形位公差里,比如直线度公差。它的公差带形状在给定方向和平面时是不一样的。那什么是给定方向和平面?
给定平面内是两平行直线。给定方向上是平行平面。什么时候是给定方向,什么时候是给定平面。还望赐教!!

楼主:
特别是给定方向,都喜欢用菱形的一个边做例子,为什么不可以是给定平面?

楼主:
1)给定平面内的直线度。给定平面一般是指垂直于被测表面的平面;
2)给定方向上的直线度。给定方向是指x、y、z三个坐标方向;
3)任意方向上的直线度。任意方向是指围绕被测线的圆周方向。
菱形那个例子,应该是给定了某一个方向。
当是一个规则物体时的轮廓线时,一般是给定平面,不规则的给定方向,圆柱轴线的一般就是任意方向。望指正。

网友:
楼主你这是自问自答吗,不是有国家标准吗,看啊

网友:
定面是形状公差,定位是位置公差,可以这么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