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根据已知部分参数,帮忙确定蜗杆齿条传动机构的完整加工参数

楼主(2020-05-07):
这是一套蜗杆齿条传动机构,蜗杆旋转可以带动齿条左右移动,齿条左侧受到100kg以内拉力,已知参数为蜗杆头数z=1,蜗杆齿顶圆da1=6cm,蜗杆导程Pz=1.3cm,请根据已知参数,确定一套能够用于加工该传动机构的完整参数(只需要齿轮齿条部位的参数),另外该参数下能否自锁,用什么材料加工最适合,多谢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A:
自己找个蜗轮蜗杆计算的程序(excel也行),就完了
不过建议自己找本机械设计手册,有详细计算过程自己算算
1、齿条可以看成直径很大的蜗轮,随便设一个蜗轮齿数计算,你只要得到蜗杆的参数就行
2、负载没交代清楚,100kg重量不可能直接加在齿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找个蜗轮蜗杆计算的程序(excel也行),就完了
不过建议自己找本机械设计手册,有详细计算过程自己算 ...

多谢回复!我也看过机械设计手册了,由于我是非机械专业,很多概念完全看不懂,没办法展开计算。计算程序也尝试过,也感觉无从下手。所以只好在论坛向各位大神请教求助了!  另外,拉力是通过拉锁作用在齿条左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我也看过机械设计手册了,由于我是非机械专业,很多概念完全看不懂,没办法展开计算。计算程序 ...

不用管概念,甚至都不需要知道齿数、模数是什么意思,根据手册的计算图表,把数据代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B:
你蜗杆参数都限定了,还要啥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蜗杆参数都限定了,还要啥参数?

像这样的加工参数

网友C:
举个例子,m4一头的,首先调整床子,pi(3.14)xm就是螺距,如果是n头,乘n就好了,再次用样板磨刀,
有粗挑刀和精挑刀,下来最关键是就是齿厚了,一般量的都是法相齿厚(齿厚卡尺),阿基米德蜗杆齿厚是0.5倍的模数乘cos螺旋升角,圆弧齿是0.4倍的模数乘cos螺旋升角,用齿形样板检查齿的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举个例子,m4一头的,首先调整床子,pi(3.14)xm就是螺距,如果是n头,乘n就好了,再次用样板磨刀,
有粗挑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很受启发,请加我的QQ 554655803,希望能和你详细深入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