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设计这样一根轴,能不能加工出来?

楼主(2020-05-08):
我想设计这样一根轴,能不能加工出来?

网友:
一体的,锻造毛坯?还是像汽车驱动桥一样焊接的?

网友:
单件还是批量、单件的话精雕就行,批量得开模

网友:
没有加工难度

网友:
可以。数控车,再铣平面。

网友:
数控车,剩下的主要看材料,两端轴似乎细了点

网友: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来就得了。

网友:
看着没啥难度

网友:
没问题,有钱都不是事儿。又没公差要求,钳工都能给弄出来。咱大国工匠就没有弄不了的。况且你这根本不算高科技

网友:
可以制造出来

网友:
数控车床 小KS

网友:
楼上的都是正确答案

网友:
除非你真的非常大或非常小或者是非常的材料^_^

网友:
这个是什么零件?工作时载荷如何?棒料加工应该没有难度。如果是强度要求高的零件一般用锻件。

网友:
来看看大佬们的回答

网友:
总长多少最小径最大径风别多少,有无热处理要求,是否是传递动力用的,是否要求耐磨?我们做设计的不单要考虑零件的功能,还要看使用要求和使用环境以及加工成本。

网友:
简单说下你这个轴的加工难点吧。
    老话说车怕细长轴,铣怕薄板,这个轴中间粗两头细加工的时候如果调头车两头打中心孔。这样就不纯在说细长轴的问题,但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两头的同轴度问题。这时就需要两头车的时候留出余量,最后用两个顶尖定住再光一刀。这样就可以保证加工出来你这个轴的精度。如果后续你这个轴还需要热处理,那么就需要在热处理的时候垫平你的轴两端,不然热处理过后依旧会有弯曲。

网友:
看大家的评论就能学习到不少东西,离开太长时间了

网友:
看批量,大量的话用铸造后精加工,小量的话就比较麻烦,成本会高一些。

网友:
可以加工

网友:
看制造成本了,,加工时肯定能加工出来的

网友:
锻造毛坯后加工或者焊接后再加工

网友:
这货玩意和车子后桥有点像,

网友:
感觉可以做出来。

网友:
在钱面前 技术不是问题

网友:
可以加工。

网友:
很简单的事,鱼眼接头了解一下" D# a  r5 `( b1 T

网友:
只看模型,不知道精度,难说能不能加工出来。

网友:
看着是不难的,就是看尺寸 精度这些具体点的。

网友:
没啥难度

网友:
如果只是想做参考评价可以用RP技术快速成型   先看看效果   等批量生产时在用数控机床 或者铸造

网友:
加工这样的零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数车,铸造,都可以

网友:
能加工,看你出多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