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已知摇摆角度为±12度,怎么怎么进行计算和选型?

楼主(2020-05-08):
设计一个摇摆机构:电机—减速器—齿轮传动—摇摆摆件。现在已知的只有摇摆角度为±12度,请问各位大佬接下来怎么对电机、减速器、齿轮进行计算和选型呢?(求摆动机构的转矩吗?还是要假设什么参数呢?)

网友:
不知要多大力肯定没法选呀

网友:
直接点击正反转不好控制吧,加一个往复的摆杆机构或者偏心轮好一点吧

网友:
摆动速度确定速比和电机转速
转矩确定减速机和电机规格、功率

网友:
已知角度-自定义时间-求出角加速度-受力分析-最大转矩,在一步步推上去。

网友:
1.计算扭力,从摆动结构反推到齿轮箱输出轴的输出扭力
2.计算速度,摆动一个来回时间多少,齿轮箱的输出轴的输出转速是多少
3.根据1,2匹配电机和齿轮箱

网友:
我一般直接买个摆动气缸就好了,省事儿

网友:
齿轮传动能实现摆动?电机正反转实现?齿轮间隙不要太大就好。

网友:
还有就是你干嘛这么费事儿,直接装电机上不一样能摆,还学人用了减速器,还用齿轮。要不把减速器,齿轮钱省了,付俺方案费如何?

网友:
先要计算负载后摇杆所需转动的扭矩,再根据扭矩和速度来计算减速机,最后确定电机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