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受力分析求解决方案

楼主(2020-05-08):
SW使用遇到这个问题,请知道的大神帮帮忙

网友A:
重启下就好了,SW能用,这个也就能用
或者取消看看

网友B:
好像没有破解,要破解

网友:
要深度学习国家颁发的〈密码法〉

网友C:
重新破解一下,然后重启电脑就好了,我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启下就好了,SW能用,这个也就能用
或者取消看看

不行 我的是SW2018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破解一下,然后重启电脑就好了,我试过!

我试过了 还是不行 我的是sw201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有破解,要破解

请问 如何破解 有没有破解软件链接  谢谢

网友D:
破解工具上清清楚楚的破解选项,楼主你看什么去了,再说这是分析的基础版,有完整版不用用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破解工具上清清楚楚的破解选项,楼主你看什么去了,再说这是分析的基础版,有完整版不用用这玩意。

请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