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内圆转弯机

楼主(2020-05-08):
皮带是用导轮防止跑偏的,就是中间驱动滚筒不明白是怎么转向的。谁能告诉下这种无内圆转弯机的转向原理

网友:
感兴趣,原理?

网友A:
不就是你那弧形挡板么?这都想不明白。看过那杀猪生产线没,那猪赶进屠宰场时,只有一条通道,里面不是想怎么转弯都可以么?

楼主:
对,就是中间滚筒实现不同转向方向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你那弧形挡板么?这都想不明白。看过那杀猪生产线没,那猪赶进屠宰场时,只有一条通道,里面不是想怎 ...

弧形挡板我知道,中间的传动滚筒是怎么带动皮带。图片看起来没有锥度,怎么解决不同线速度的,还有两边转向不同怎么弄的

网友:
有没有辊筒的小直径转弯方案啊

网友B:
别被外形误导了,其实里面的滚筒是直角的,不是弧形。皮带通过滚筒绕成一圈的。百度一下就能找到很多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被外形误导了,其实里面的滚筒是直角的,不是弧形。皮带通过滚筒绕成一圈的。百度一下就能找到很多照片。

能不能帮忙画个简单示意,百度只能看到外形,里面看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弧形挡板我知道,中间的传动滚筒是怎么带动皮带。图片看起来没有锥度,怎么解决不同线速度的,还有两边转 ...

那跟滚筒不用驱动也可以转弯,只要你后续零件一个接一个,挤也能把他从别一端通道中挤出来不是

网友:
这是两个拼起来的吗?

网友:
中间部分没有缺口是用的美颜吗?

网友:
我不信 除非给我看视频

网友C:
这种转弯还是第一次看到,挺新奇的。琢磨了一下,大家看看这个原理是否行的通?大家来探讨一下。
假设这个皮带展开后是个圆,逆时针转动,图中1到2,同时A到B,如果水平中心线处是轴,把皮带绕轴包裹,在皮带的边缘(上下面)用滚轮压持,以保持平整不偏移,为了实现能旋转,中间这根轴要断开,越靠近皮带外边缘线速度越高,这根轴可能还要再细分,克服转差(或者光轴上穿一些滚轮)。其它位置根据需要增加支撑板或支撑辊。
绕轴折叠后,从上往下看,转动外边缘,皮带是否就可以绕着圆心转动了!上半部分逆时针,下部分顺时针转动,这样驱动的动力在外边缘压持轮上。

网友:
你自己那张圆形纸在桌边比划一下立马明白^_^

楼主:
皮带用链条带动的原理知道,但是轨道要购买,自己做比较难。但是用普通转弯机的导轮的原理还是不怎么明白。

网友(点评):
看起来链条侧面受皮带的张力,纯摩擦,就靠耐磨条导向保持环形移动,速度快了的话,这个耐磨条寿命不乐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转弯还是第一次看到,挺新奇的。琢磨了一下,大家看看这个原理是否行的通?大家来探讨一下。
假设这个 ...

那这样轮子夹紧的面积比较少,摩擦力不知道够不够

网友:
|大馒头CC发表于 05-08 20:16皮带用链条带动的原理知道,但是轨道要购买,自己做比较难。但是用普通转弯机的导轮的原理还是不怎么明白。

学习了,给赞!

网友:
专利网上 有详细的介绍  没东西  就3根辊而已

楼主:
还是用的链条方式,导轮结构想不出来。

网友D:
我们公司也在做,不过是外购的,应该只是两个锥形的滚筒,皮带底下是托板,等外购的皮带到了,要是不忙的话拍个照片给你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也在做,不过是外购的,应该只是两个锥形的滚筒,皮带底下是托板,等外购的皮带到了,要是不忙的话 ...

上图是我公司做的,已经调试运行了,没有问题。180度无内圆的应该没有用锥滚做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是我公司做的,已经调试运行了,没有问题。180度无内圆的应该没有用锥滚做的吧

学习了,等来了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