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削中的高速震荡用什么电机或方式?

楼主(2020-05-08):
高精度震荡磨削大批量批量件内孔(φ4~φ12)
用什么电机可以实现如图位移特性
内孔精度小于四个微米
以前用的是液压+一个永久带动偏心轮转的普通电机
液压控制进给 普通电机带凸轮轴撬动连杆顶着主轴架震荡
现在想直接用电机+丝杠来控制进给和震荡(震荡速度需要很快大概一秒得震三四个来回)

楼主:
震荡的主轴架部分重量不超过20kg

网友:
带偏心轮的方案挺好的啊,我客户的切割刀一般都是这种结构的,电机直接加丝杠实现的话有点难度吧,楼主这个结构有原型机参考吗?

网友:
下面装个振动盘底座,电磁铁吸合可好?

楼主:
|上海伺服发表于 05-08 10:13带偏心轮的方案挺好的啊,我客户的切割刀一般都是这种结构的,电机直接加丝杠实现的话有点难度吧,楼主这个结构有原型机参考吗?
主要是不想用液压

楼主:
|上海伺服发表于 05-08 10:13带偏心轮的方案挺好的啊,我客户的切割刀一般都是这种结构的,电机直接加丝杠实现的话有点难度吧,楼主这个结构有原型机参考吗?
这需要啥原型机啊,结构简单的不行,之前做过一台用伺服电机和丝杆去进给和震荡,但是磨的不好
所以想问问有没有什么牛逼点的电机或结构来实现我的要求

网友:
振荡电机的激振力能够无级调度,运用便当,JZO、YZU、VB,XVM,YZO、YZS、YZD、TZD,TZDC等类型的振荡电机为通用型振荡电机。

网友(2020-09-29):
音圈电机

网友(2021-09-11):
先占个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