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版CAD填充时,填充图案怎么可以随边界变化而变化?

楼主(2020-05-08):
本人用2007版CAD做填充时,发现有的填充图案还可以随边界变化而变化,有的不行。
不知道为什么,网上没有查到,两者对比也看不出来。哪位知道可以说明一下。

网友A:
填充界面选项有一个“关联”选中就可以了,原来的边界线不可以打断等操作,但是按住顶点拉伸之类的,填充就能随之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填充界面选项有一个“关联”选中就可以了,原来的边界线不可以打断等操作,但是按住顶点拉伸之类的,填充就 ...

网友:
这个设置关联即可,但边界变化需要封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