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图片转为草图

楼主(2020-05-08):
使用的是2019solidworks,想将图片直接转为草图,开了Autotrace,但是草图图片编辑的时候没有”向右的箭头“,这是什么原因呢,请教

网友:
哦 看错了

网友A:
图片怎么转草图?第一次听说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怎么转草图?第一次听说这个功能。

可以转,新建--草图--工具--草图工具--草图图片--”箭头下一步“。。。你可以上网看下
不过我试了下,捕捉的不是很准确,可能是因为图片不清晰,最后还是对着图片草绘了图形

网友:
其实是捕捉图片上面的线条,但抽下来的线条都是样条曲线,上面点很多。

网友(2020-06-20):
图片不清楚的情况下没啥用。。。。按线条大概都弄不全,颜色稍微好点

网友(2020-07-29):
这功能完全没啥用,只能草图图片,然后测量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