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文件如何用solidworks 钣金展开

楼主(2020-05-08):
如图,这是一个零件的step文件,客户传过来的,我需要把他用solidworks钣金展开。怎么操作啊?我试着操作了一下,转换钣金没成功(可能是技术真的很有限吧)。因为没法传step文件,只能传截图了。同仁们看一下,先谢过了。

网友A:
这根本不是特么的钣金件,这是冲压件,冲压件属于不可展开曲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根本不是特么的钣金件,这是冲压件,冲压件属于不可展开曲面。

冲压件不可展开?什么意思?
我可能对冲压和钣金有点混淆,这个应该是冲压件。但是冲压包括冲裁、折弯、拉深等,也是可以展开的吧?
概念性的我混淆了,这个零件我想展开的目的是算下料尺寸,图形排序套合在一起,看怎么省料。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圆弧的折弯在SW里面搞不定的。。。。。。。。。参考楼上的,冲压件力很大,要变形。

网友B:
可以展开 只不过需要花力气 不能够用实体转换  重新画一个 扫描法兰可以展开 至于精度 做完别来找我。。。。 感觉这些展开会不会不准
毕竟solidworks对于圆弧类 只能够钣金(扫描 放样)-展开   不可以实体-转换-钣金-展开  可能精度也不可靠
需要磨具冲压呗  如果担心最后不够 要不要长一点 再切割。。。  瞎说的  这不是搞事么 麻烦
我没干过   怎么保证我不知道 感觉维度有点多  如果单单常见的钣金 和等距曲面加厚没啥区别

网友(点评):
啥评论啊这是? 文理不通 重学语文 专业太差 概念不清 是“模具”而非“磨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展开 只不过需要花力气 不能够用实体转换  重新画一个 扫描法兰可以展开 至于精度 做完别来找我。。。 ...

谢啦,这个问题将是我最近的研究方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啦,这个问题将是我最近的研究方向

实际我感觉会不会是做这么一个模具  直接压下去先展开一下呗   至少知道平板外围是怎么样的 最好是延长下外围   随便做一个废料    做出来后  看下高度符合不  不符合 扣减下外围
随便说的  至于操作 尽可偷下同行   能不能用分割几块折弯做出来 焊接  会不会麻烦 这些我都没概念  哪些麻烦 哪些省成比  时间  自己取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我感觉会不会是做这么一个模具  直接压下去先展开一下呗   至少知道平板外围是怎么样的 最好是延长下 ...

现在还是报价阶段。
其实,如果用CAD,把各线段展开了,也能做出展开的形状,只是感觉那样比较麻烦,且可能出入比较大,想寻求SW更简单精确的办法。

网友:
算报价的话ug一部式展开咯

网友:
@majingfeng mu mo 这个确实是我不对。。。我也只是随口说  至于话语 我感觉还可以理解把。。。
我只是想表达对于弧类 实体转换钣金无法转换      只有用钣金下的扫描或者放样才可以展开(实体、曲面、钣金下的扫描和放样是不同的)  才需要参照图形 重新画一个  至于其他 当没说过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啦,这个问题将是我最近的研究方向

有些软件自带展开功能  不仅是曲面 实体也可以展开
有些弯曲特征的东西可以用钣金展开 有些却不可以(区别在于同厚度的实体)
如果用实体展开之类的功能去展开非同厚度的实体    是否与实际差别很大  这个就不清楚了
比如
一块板子挖个凹槽    如果把这部分按照未挖凹槽和挖了凹槽来分    各自独立展开的长度是不同
按照长度不同来说  一块板子肯定违背事实  至于强行弯曲 软件可以处理 具体发生了什么  不知道
钣金和弯曲  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网友:
用CATIA提取中面,然后展开曲面

网友:
这个搞不了的,冲模设计会用AutoForm去算展。,

网友C:
模型发来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型发来我试试

我在论坛上上传不了STEP,要不加我Q?409956311,先谢啦

网友(2020-06-12):
装一个冲压件展开插件Logopress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