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 PCB 锣机的吗?

楼主(2020-05-08):
请问这种锣机的程序是用什么软件生成的?最近做个PCB,孔总是做不好,供应商说是编锣机程序的那个人没编好。他说他们是人工编锣机程序,编一个要半小时。真的吗?
我都把孔的图形给他们了,应该能直接从图形转成程序吧,1s就够了的啊!
所以我想知道是什么程序,看是不是真的。

网友:
关键你用的是啥程序

网友:
上个世纪的机器吧,我们厂有个数控下料机也是这鸟样

网友:
这个问题还用问?单片机程序,G代码程序,PLC程序,计算机程序是目前用的最多的程序。你那个设备可以试一试北京精雕编程软件。因为北京精雕是目前大部分老设备用的编程软件。至于UG因为涉及面广。导出的后处理程序还需要修改。比较麻烦的。如果楼主水平很高。就编个机器码程序吧,就是那种01100110011000011的这种程序。这种程序可是很牛的。最原始的代码,所有的设备都通用。

网友(点评):
行情如此了

网友A:
根本看不到图片啊,我是做治具的
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本看不到图片啊,我是做治具的
希望可以帮到你

本来也没发图啊。
我多年以前开发过图形自动转成走刀指令的程序。所以当PCB 厂家说他们还是人工编走刀指令时我不敢相信。

网友(2021-03-09):
精雕,NX,Autocad,好多软件都能自动生成刀路,只是以前的精雕还需要辅助软件把刀路转换G代码,另外软件自转生成的刀路还需要手动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