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种内孔壁沟槽能加工吗

楼主(2020-05-08):
内控直径80mm,有没有大佬能加工的

网友:
可以加工。几件,材料,图纸?

网友(点评):
你好,能给个联系方式吗,数量只需要3件能做吗

网友:
量多用粉末冶金铸造工艺加工

网友(点评):
暂时不多,只需要几个做试验品,最终产品确认后可以考虑粉末冶金

网友:
用带细柄的合适直径的T型铣刀或者磨轮像图片中的示意伸进去加工。需要特殊的卡具,加工轨迹为椭圆(斜放工件,让轨迹在水平面或者竖直面上),可能一条轨迹走不完(干涉),然后调头再加工一遍

网友A:
这种方式一般是润滑油槽。我可以做

网友B:
斜着摆,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斜着摆,镗出来;

斜着面加工是椭圆的,镗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式一般是润滑油槽。我可以做

你好,能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
车削中心加工没有问题的,用铣刀加工

网友:
数车车出来不香吗?

网友(点评):
香,不知道这么车。。大佬指点下

网友:
大导程螺旋线

网友:
这个是第一次看到,学习了

网友:
这种斜槽尺寸应该没精度吧,否则不好加工出来。

网友:
这种油槽要求没那么高,直接车

网友:
弄把圆周铣刀搞搞看,要求不高不难,要求高另说了

网友:
车螺纹,只车半圈那种。。。。。然后再左旋来着车下半圈。。。。。数车肯定能搞定。

网友(点评):
能接通,但不保证能像你图示那么光滑圆顺的接合上。至少油槽这功能是一定能满足的。

网友:
肉测可行。但接着不顺,因类螺旋线那那交叉处有夹角,要求不要,当油槽用(环形,接通),可以用普车或数车,按左右旋转半圈螺纹的方式加工。

网友:
数控车能不能作,不清楚。根据从前的车工工艺手册记载,可自制附件,在普通车床上完成这类内孔油槽的加工。简单描述下:在中拖板上安装滑动刀架,通过丝杠丝母、锥齿轮副、拔杆,与卡盘接触。卡盘旋转时,带动拔杆,通过锥齿轮副、丝杠丝母调整速比,控制滑动刀架沿主轴轴线方向平动速率,带动内孔刀往复运动,加工出闭环螺旋槽。像楼主这种不交叉的,可以。8字交叉的,也可以。多个8字交叉的,也可以。唯一一点,适应大批量加工。

网友(点评):
谢谢解答,已经放弃了这种,淘宝上找了轴套定制的说做不了。我这个要求比较高,不是当油槽用的,是滚珠用的,圆弧槽,钢珠能在里面滚动。

网友(点评):
高手出来了。

网友:
这个我们公司有专用设备加工。可以联系我们  泉州凸凹一机。

网友:
用卧加,产品夹四轴上旋转,卧加上面上侧铣头,就可以做出来

网友:
数车车出来

网友:
上数控铣吧,走滚珠的,反过来的对刀是个问题,夹具制作一个,建议内壁圆外边放个小圆弧过渡一下,不然刀要磨个

网友:
数控铣床吧  挺简单的  直接成型洗

网友:
加工中心 用球头刀可以加工出来。

网友:
车床和加工中心都可以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