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弹簧减震

楼主(2020-05-08):
在一个箱体的下方(箱体长×宽×高=400×300×350,箱体重为25kg)四角处,安装有4个弹簧减震器,弹簧减震器的参数为,最大静载荷为12kg;冲击刚度为21kN/m;振动刚度为46kN/m;最大变形量为23.9mm。
请问各位大神如何计算箱体在承受最大的冲击是多少,  “弹簧减震器”  不会损坏

网友A:
箱体在承受最大的冲击是25kg重的重物自由落体运动落到弹簧上说给的载荷吧。

网友:
在非弹簧轴线方向的受力和变形,确实很难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箱体在承受最大的冲击是25kg重的重物自由落体运动落到弹簧上说给的载荷吧。

没明白什么意识,
箱体自身的重量是25kg;
现在要进行冲击试验,加速度是30g,时间是12ms;想要计算一下该弹簧减震器能否承受

网友B:
弹簧减震器的损坏是指压死了失效还是压坏了?
压死了失效在载荷撤销时一般减震器还是好的。
压坏了,不是你那几个参数可算出来的,是要问厂家要的或做实验得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簧减震器的损坏是指压死了失效还是压坏了?
压死了失效在载荷撤销时一般减震器还是好的。
压坏了,不是 ...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