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材料或者表面黑色处理,硬度够硬而且要耐磨不掉色

楼主(2020-05-08):
向大侠们请教:
         用什么材料硬度够硬而且表面进行黑色处理,要耐磨而且不能掉色:

       我做过QPQ,氮化都效果不佳,用用就泛白了。

网友:
没研究过,汽车刹车片不知道啥材料,应该耐磨

网友:
DLC处理,纯黑,耐磨,HV1000以上

网友:
磨几乎是不可抵挡的。

网友:
表面处理就是表面那一层,磨掉了一定会出现金属的本来颜色

网友:
前些天看到帖子,磨具喷涂某种液体会变的超级耐磨,还有某种液体涂在鸡蛋上,鸡蛋摔不坏,不知道真的加的。

网友:
有一种黑色的耐磨涂料,在施工现场见过管道表面有这种涂料。还有一种耐磨陶瓷涂料,这种耐磨性更厉害。如果要使用,找个供应商的技术支持咨询下。

网友:
GCr15淬火后低温镀黑铬

网友:
用SDK11吧,镀铬处理,特别耐磨,真空淬火一下,硬度可以达到HRC60以上!

网友:
AlTiN Black 2-3µm ,这个效果不错的

网友:
基体是什么材料,看看能不能涂层来解决

网友:
  电梯制动片

网友:
黑铬镀层的耐蚀性虽优于普通镀铬层。

网友:
需要耐磨材料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