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齿型同步带的区别和应用

楼主(2020-05-08):
有知道的么?望解释清楚

楼主:
是不是我梯形齿型带可以干的活,我S()M系列的齿形带都可以干,我做一个流水线,上面放载具,用那种比较合适,这些网上的内容没回答我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我梯形齿型带可以干的活,我S()M系列的齿形带都可以干,我做一个流水线,上面放载具,用那种比较合 ...

这种情况不应该用同步带,看看输送带吧,同步带一般是用来传动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我梯形齿型带可以干的活,我S()M系列的齿形带都可以干,我做一个流水线,上面放载具,用那种比较合 ...

平皮带

网友:
弧齿同步带耐磨性能好,工作时噪声小,不需润滑,可用于有粉尘的恶劣环境。已在食品、汽车、纺织、制药、印刷、造纸等行业得到广泛应用。

网友:
主要看啮合工况,相对来说HTD圆弧齿同步带综合性最好,兼顾T形齿的刚性避免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局部应力,啮合性减震性最好。

网友(点评):
回答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