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消除公差间隙?

楼主(2020-05-08):
如下图
蓝色是塑料固定件,
紫色是塑料转动件,上紧配一金属轴承(胶水固定)
安装时,先将转动件装入固定件,再将白色金属销钉轴插入
请问怎样可以消除固定件和转动件轴向的公差间隙?
原来想在轴与轴套间加弹片,但转动次数要1000W次,怕磨损且加弹片转动摩擦力大

网友A:
适当的空间可以减少摩擦的发生。这运动件与固定件间没了间隙,还怎么转呢?我至今没遇到过盈配合可以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当的空间可以减少摩擦的发生。这运动件与固定件间没了间隙,还怎么转呢?我至今没遇到过盈配合可以动的。

他的意思可能是缺少轴向定位,其实那个销钉可以把台阶向端部移一点,抵住轴承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适当的空间可以减少摩擦的发生。这运动件与固定件间没了间隙,还怎么转呢?我至今没遇到过盈配合可以动的。

因为转动件有要求,轴向方向不能动

网友:
可以试下类似于丝杆螺母消除间隙的原理:一端作为定位,另外一端加上弹簧施加预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转动件有要求,轴向方向不能动

轴向定位是通过轴承过渡的。你把你那不动件跟你的动件贴紧了,还要轴承做什么?你先去学下轴承是怎么安装的吧

网友:
那就得靠轴承轴向定位来限位,销台阶限轴承内圈,转动件限外圈即可。销台阶处可以设计准备若干薄垫片用来调间隙。或者销钉外面设置弹力合适的弹簧,随时压紧销钉来补偿内圈过大的游隙。这个就是个滚轮,转动圈理论上不允许轴向串动,已达到动作准确。

网友:
有一种嵌入式数控调整印刷压紧力与消除传动部件间隙公差的装置。

网友:
那在销钉上加个轴套,卡在固定件和轴承之间,轴承卡在轴承内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