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以PLC做一套制造单元系统

楼主(2020-05-08):
我想在PLC控制基础上,针对两到三台机床,还有储料台,一台AGV,做一套单元系统,利用PLC在结合PID算法指挥AGV到储料台区域,注意是储料台区域,不是正正好好的位置点,可以是个模糊的区域,然后在PLC控制下由机械手将储料台的工价夹取到AGV中,想做这样的系统不知道PLC能不能完成这一套自动控制动作?谢谢各位!!

网友:
用PLC实现控制没有问题,我们曾做过一个项目几百个控制点用西门子的PLC。

网友A:
理解不了哪里有用到pid...agv固定点停几个位置,出料固定几个位置,机械手取料放料也是固定的这样不行?为啥不行,别挤牙膏吧。

网友:
几十年前的自动设备使用的是时间继电器 行程开关  温度继电器 接近开关等分立元件来实现自动生成,我刚上班时就是维修这些设备,可好玩了,plc之类的可以实现更精细的动作,理论上能想到的都可,就看怎么触发。

网友B:
加上视觉控制系统,直接给运动控制器发送指令,PLC辅助控制,能作很多事情

网友:
PLC肯定没问题,主要就是上下料位置,你工艺上怎么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上视觉控制系统,直接给运动控制器发送指令,PLC辅助控制,能作很多事情

视觉可不擅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不了哪里有用到pid...agv固定点停几个位置,出料固定几个位置,机械手取料放料也是固定的这样不行 ...

PLC能否参与到AGV的调度策略中

网友:
|展翅翱翔with发表于 05-09 12:33
LC能否参与到AGV的调度策略中

agv的plc和控制台的plc通讯   可以用无线通讯但是好的模块比较贵

网友:
可以的,这些需求电气人员三,两个可以解决。

网友(2020-10-11):
可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