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抓设计问题

楼主(2020-05-09):
设计机械手爪后,怎么去计算强度够不够.

网友A:
用手摇一摇。

网友:
机械手上夹取机构大部分靠气缸,你根据工件材料,夹取部位等信息,模拟一下看看有没有伤之类的就行。这只是经验谈法,因为我接触的都是有类似机器的,你要是新机构,产品,就要好好百度搜搜相关知识了。

网友:
经验,加上有限元分析。

网友:
你说的机械手爪的强度指的是什么,夹持力?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用手使劲掰掰看吧

网友:
做好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手摇一摇。

貌似玩笑,但是大部分都是这样干的

网友:
前期可以用结构CAE分析一番,确认其强度;后期只有在调机过程中不断改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