辐射环的用途?

楼主(2020-05-09):
关于钕铁硼辐射环的用途,现在都是用在哪方便,做产品的测试还是做产品的部件,做部件的话,主要用在哪个位置

网友:
辐射?这词言重了吧

网友:
手机有辐射、电视电脑有辐射,微波炉有辐射,大理石瓷砖有辐射,有个同事连电动剃须刀都不用了,说里面有电机旋转有辐射;
而磁疗的说什么磁能治病,透过经脉,调理身体,红外线也治病。。。都不知道听谁的了

网友A:
钕铁硼的辐射环,其实就是多级充磁磁环,主要用在微波器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钕铁硼的辐射环,其实就是多级充磁磁环,主要用在微波器件上

在同牌号情况下  辐射充磁和厚度方向充磁 在箭头这个方向的磁力效果  就是这个磁环在滚动的时候对钢板的抓地效果那个好

网友(点评):
看样子楼主对磁钢还是比较懂的,牌号都知道,其实你说错了,厚度充磁它的最大磁力值不是在厚度面,是在圆的正反面,第一个你说的辐射充磁,其实这不是辐射充磁,是径向充磁,你说的钢板上抓地面强,那就得径向充磁

网友(点评):
厚度充磁最大磁力值是在平面上,但是现在想用在圆弧面上的磁力,所以用这两种做对比,想用在圆弧面上的磁力;还有你说的径向充磁应该是圆柱的从中心分上下部分充磁,而我说的这种是内径s极外径n极

网友:
稀土永磁辐射环其高磁性能均匀性、稳定性以及良好的同心度和配合尺寸,在高速电机、工具电机、半导体生产线系统中运用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