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锥齿轮,有哪位大神能加工出来

楼主(2020-05-09):
齿轮很小,外径7.8,第一次遇到这种齿轮

楼主:
没有高手知道吗

网友A:
这种齿轮让齿轮厂加工就是了。以前我所在的益阳齿轮厂就能加工的。现在早改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齿轮让齿轮厂加工就是了。以前我所在的益阳齿轮厂就能加工的。现在早改名了。

找了很多家齿轮厂家都说太小了,加工不出来

网友B:
这种微型齿轮一般都不是靠切削加工的,基本上都是粉末冶金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微型齿轮一般都不是靠切削加工的,基本上都是粉末冶金件.

这是一种方法,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网友:
微型的齿轮设备是有的,但是其加工价格是普通齿轮设备的N倍,况且测量手段也不一定具备,您看呢?

网友C:
你这不是手表上调时针的离合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不是手表上调时针的离合器么?

不是手表上面的调时针离合器

网友:
端面向内收的锥齿。

网友:
粉末冶金

网友:
CNC搞不出这个精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了很多家齿轮厂家都说太小了,加工不出来

好像是太小了。加工确实不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太小了。加工确实不易

如果不多的话,看看3D打印行不行

网友:
这么小的齿轮干啥用呀?

网友:
还没看见齿轮精度

网友:
内端面齿轮,节锥角与面锥大于90℃,一般在CNC上切削加工,不知道有没有专机。

网友:
这个尺寸太小了,普通机床做不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小齿轮

网友:
我们做齿轮链轮的,不过这个活干不了。粉末达不到精度,机加工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