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种推雪机遇障时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0-05-09):
这机器是不是带了抬升机构,可是带抬升机构的话,那俩弹簧又是干啥的?如果是靠弹簧回转避障的话,那么此时接触地面时也不是最大的回转半径啊,遇障回转半径变大不就翻车了么?

网友A:
画个结构简图,有惊喜哦

网友B:
通过看你发的图片,我的猜测:1.铲雪板整体可以通过钢丝绳拉升(可能是个绞车拉钢丝绳);2.铲雪板在雪阻挡下铲刀会紧贴地面(可以叫做自适应吧),没有雪的时候弹簧拉住铲雪板离开地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看你发的图片,我的猜测:1.铲雪板整体可以通过钢丝绳拉升(可能是个绞车拉钢丝绳);2.铲雪板在雪阻挡 ...

那弹簧的作用呢?就是蓄力的么?目前的状态上看弹簧是没力的,遇雪挡雪板就会向下压受力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个结构简图,有惊喜哦

我是没看懂这个避障的原理,是否自带升降

网友:
我觉得是正常情况下直走铲雪,碰到大的障碍物铲子拉动弹簧,拉到一定长度也就是碰到硬障碍物触动连接后停止前进

网友:
两弹簧为了保证铲雪斗保持竖直状态。

网友:
类似于不受外力时的自动复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