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已经物料重量,传输带速度,滚筒直径,计算电机功率和减速机速比

楼主(2020-05-09):
如图,直线运输机械,一头主动滚筒,一头从动滚筒,已经物料重量250KG/小时, 速度0.5m/s,滚筒直径0.3m,滚筒之间距离长度20米现在主动滚筒需要电机和减速机速比带动,请问大佬们,我是先计算电机功率还是减速机速比呢,请问,应该如何计算多大的功率和速比可以带动呢,谢谢

网友A:
先计算电机功率,,在根据线速度计算减速比。

网友(点评):
自己动手算吧,我想没人会闲的没事花一小时帮你算的。

网友B:
250xgx摩擦系数x0.5÷0.9x1.2=电机功率

先计算电机功率,在配减速比。

网友:
先选功率1kw的电机,然后再校核

网友:
我没干过  但是主要负载在于传送的物体上  学过物理的都知道动能公式把   至于传送带之间存在的滑动摩擦(多数为滚动摩擦  滑动摩擦损耗级别忽略?)还有电机的热能损耗(这个做电机的数据会不会考虑在内,对于你来说用不用考虑不清楚)
我不会  自己看着办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0xgx摩擦系数x0.5÷0.9x1.2=电机功率

先计算电机功率,在配减速比。

请问0.9x1.2,这两个数是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计算电机功率,,在根据线速度计算减速比。

小白刚入行,不会公式